天7遥控器,pixhack控,怎么设置开关和飞行模式

楼主(2015-08-12):
新手第一次攒机,用的pixhack控和天7遥控器,求问怎么设置不同开关下的不同飞行模式?比如K1控制手动模式和GPS模式切换,怎么设置?谢谢了

网友:
在遥控器上把5通道设成K1,拨动K1就能在地面站飞行模式里看到变化,选择不同档位对应的飞行模式就行。由于pix可以设置6种飞行模式,遥控器没有6档开关,需要设置混控,设置方法请百度“天7 可编程混控六档”

网友:
pix有六个飞行模式,可以设置一个2段和3段开关混控来实现6个模式的切换
泡泡的帖子有详细教程
1.新版天七 http://www.moz8.com/thread-38645-1-1.html?x=2900
2.老版天七 http://www.moz8.com/thread-38671-1-1.html?x=2900

网友:
六通控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