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osd接线

楼主(2015-08-12):
我的图传和摄像头都有单独供电,那我的miniosd中视频输出和输入还需要接电源线吗?
我接完线后连图像都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不需要了,只有一个供电就可以了,另外一个接信号线和地线,比如山狗只需要把视屏输出线和地线接上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  飞控供电

网友:
看楼上的接线图。无图像可能是接线错误,OSD固件问题,或者是相机输出制式与OSD不符

网友:
minimosd需要一个5V或者12V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0sD是图传供电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