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 无数据

楼主(2015-08-12):
现在视频显示没问题,就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数据。各种接线方法都试过了。感觉Telem端口好像没有数据一样。
我只用了MinimOSD,没用数传。OSD和摄像头都没问题。

网友:
飞控是APM还是PIX

网友A:
OSD供电有5V吗?供电要足。用12V端供电,APM的5V端只有4.7左右

网友B:
看这个图片,是这么连着的么,2 飞控是什么apm飞控后背有一个pin角需要焊在一起才能有osd信息,你焊接了没?

网友:
这个图,也把pin角接上,不用飞控的5付供电,用12付

网友C:
tx -rx
rx - tx 不是接反了吧

网友:
你已经多次提问了,都没有解决。之前大神们的回答已经挺全面的了,请一个一个排查,详细描述问题
1.先开相机,调到TV模式,再给OSD上电
2.OSD有5V和12V两端供电,看楼上图,不用12V供电时需要短接
3.尝试将OSD查到数传借口,+ - RX TX这四根线对上
4.连接OSD,连接电脑,打开MP,电机初始设置、OSD里的启用遥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片,是这么连着的么,2 飞控是什么apm飞控后背有一个pin角需要焊在一起才能有osd信息,你焊接了没 ...

请问PIN角是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 -rx
rx - tx 不是接反了吧

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供电有5V吗?供电要足。用12V端供电,APM的5V端只有4.7左右

供电我用BEC直接给的,没用APM的

网友:
楼主你上照片或视频 这样好分享原因啊 不然瞎子打灯笼一样 说多有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图片,是这么连着的么,2 飞控是什么apm飞控后背有一个pin角需要焊在一起才能有osd信息,你焊接了没 ...

看了下板子后面,目前telem连接的是 UART0,不过好像和板子最下面标的UART0的TX,RX也不通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PIN角是哪里?

图中间那块,有几个需要焊接的地方,自己下个无码高清大图去,焊上

网友:
输出的pal改了没有?

网友:
插在可选插口上的话。APM底板反面的对应焊盘要连接上。要么和数传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