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8-13):
大连哪里可以修理军舰模型

网友:
找当地模友问一下  或自己买配置自己搞 我一个人就是这样

楼主:
有大连庄河的模友吗

网友:
具体什么模型呢?如果是板件,可以再买一套或者找厂家补发对应的件。如果是小面积磕碰,可以用牙膏补土填补,然后再次上漆

网友:
可以从卖家那里买点配件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