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请问这个GPS可以用在osd上吗?

楼主(2015-08-13):
淘了俩新的GPS,连接osd显示无GPS,不知道是协议不对还是模块不支持!泡泡老师有什么好办法吗?谢谢啦!

网友A:
用在穷人OSD上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穷人OSD上应该可以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在非凡osd s2上不行,自动搜索波特率超时

你确定没接错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接错线吗?

确定

网友A:
那就只能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没接错线吗?

一共5条线,两根地线,剩下红 绿 黄。绿色黄色接rx tx 颠倒也不行!搜星挺快,接线放阳台几秒指示灯就开始闪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只能扔了、

泡泡老师,请问这个GPS可以用在osd上吗? GPS,泡泡老师,OSD,hdmi osd 作者:long76 4369 泡泡老师,请问这个GPS可以用在osd上吗? GPS,泡泡老师,OSD,hdmi osd 作者:long76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