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报battery low是在设置的啊?

楼主(2015-08-13):
OSD报battery low。这是飞控报的电流计上的动力电低压

还是OSD的上检测到设备电低压?
还是OSD检测飞控传过来的数据里面的动力电低压呢?

在哪里设置获取去除这个报警啊?

谢谢

网友:
你看看电流计检测的动力电压准不准?飞控故障保护那把报警电压设低一点应该就不报警了

网友:
关闭低电量自动返回就好  就是低电量RTL关闭

网友:
battery low是电池百份率低於设定值 在电流记里设置看一下
这里没没有勾上 如果勾上取消试试 或者调整一下

网友A:
楼主的电流计设置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电流计设置错误

442.电压,电流读取都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