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楼主(2015-08-13):
NZAE32 更多使用方法请移步:
NAZE32飞控使用方法,7月1日更新,上传第10课

第一课:PPM方式,有GPS,有超,有LED的连接方法

第二课:PWM方式的连接方法

人家换套马甲,你们就不认的人家了,先上几张图

网友(2015-11-22):
泡泡你好,我是新手,买了一个FS-CT6B遥控器,用来玩4轴,板子是naze32 REV5飞控,我按照你的方法连线了,可是在cleanfight软件里只有AUX1  AUX2  AUX3 通道有反应,其他的油门和副翼都没有反应,遥控器的参数设置了四轴模式,其他的参数不会设置就没有设置,想问一下泡泡老师,这是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泡泡老师你好,我是naze32 REV5板子,上面的指示灯中,在连接cf的时候、上电的时候(加锁、减锁)红灯和蓝灯常亮是什么意思?正常不是只有蓝灯常亮吗?

网友:
    有naze32V5的原理图吗?

网友(2015-10-19):
泡泡老师辛苦啦,那没有气压计是不是就不能选定高模式啦

网友:
泡泡老师或各位大神:

请教下我的NAZE32用的是MICRO MINIMOSD,按照教学接线后发现电池电压显示0伏,而在CF里面是看到正常的电压的,接线方面,我有接OSD上面的测量脚,也有接飞控上的测量脚。但都是显示为零,请问是哪里出状况了啊?

网友:
顶下 泡泡 学习了

网友:
谢谢 泡泡老师!!!!!

网友:
怎么我看不到图啊?

网友:
泡泡老师 辛苦啦

网友:
回复一下看看  好多图片也看不了了

网友(2015-08-13):
泡泡老师 辛苦啦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飞控,GPS 作者:magangak47 5068 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飞控,GPS 作者:magangak47 3972 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飞控,GPS 作者:magangak47 385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S.BUS的教程!

想SBUS,去CC3D那边看,好好想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不过先自己要做个反向器,否侧用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SBUS,去CC3D那边看,好好想一下就知道怎么用了,不过先自己要做个反向器,否侧用不了。

哈哈,我早已用上了,是想给那些不会用的人!

网友:
泡泡老师教案增加新的内容真快,别说消化,光看都跟不上了。敬佩。

网友:
泡泡老师的神贴

网友B:
太好了  正需要  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  正需要  赞

昨天我看就是视频屏蔽了 你还能看到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昨天我看就是视频屏蔽了 你还能看到吗?

视频看不了  图片正常
我看图就行  搞定接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视频看不了  图片正常
我看图就行  搞定接线

新手课堂,NAZE32 REV5板子的使用方法,8月15日更新,第二课 飞控,GPS 作者:huang792 6057 折腾了一晚上到刚刚 终于把我的飞机 调好了,起飞了 很稳哦!爽,明天出去爽飞咯

网友D:
网上应用商店 打不开 能不能指导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折腾了一晚上到刚刚 终于把我的飞机 调好了,起飞了 很稳哦!爽,明天出去爽飞咯

我的也跳了  昨天试了下 很稳  今天再去调调PID  试试超声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网上应用商店 打不开 能不能指导一下,

你也是银燕的飞控吗 要翻墙 你加我QQ告诉你83037122

网友(2015-09-14):
视頻还是看不了

网友:
非常非常感谢,泡泡老师的无私奉献,你为国内广大模友做出的贡献 功不可没啊,影响深远,早就了一批一批的新手到老手的入门和成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