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转逆转电机不平衡问题

楼主(2015-08-13):
           最近八轴出了一个问题,顺转逆转偶尔出现,我并没有太在乎,而且都是间接性的,数值也不大。。。后来又出现持续性的逆转或顺转不平衡,而且数字较大,进而导致有一支桨在空中停止转动,幸好是八轴,才安全降落。现在也不太敢飞,问问大师们,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可能是飞机左旋力矩和右旋力矩的不平衡

网友:
现在我用的桨还不错,是新出的一个桨,用了质量好好的,他叫星航,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hobbysa.taobao.com用来绝对不会后悔,我这种新手是操不坏

网友:
是不是电机线接触不良       相交头问题      如没解决请加Q    19202116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