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配件

楼主(2015-08-13):
我的是f450四轴入门级。。naza  飞控   朗宇2212  980kv  有蜻蜓和好盈电调
求介绍个

网友:
直接筋斗云S800

网友A:
要升就要全部升了

楼主:
。。。。。      求助。    要不然只能出售。然后再买。。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升就要全部升了

不能升级了。??

网友:
换大电机和500至650机架就行了,电调30a就够用了,电池根据动力需求可能也要换4s

网友:
来个ZUAV  H4 680 吧
E800
6s 5200
电调铂金30或者乐天40

网友:
首先你要明确要升级什么方面?
续航?
外观?
载重?

单升级机架,TB搜索轴距400-450的碳纤机架,各种形状都有。
升级续航,换3508KV600级别的电机,12-13寸桨,电池4S大容量,因为你的电调最能够最大4S,500-650轴距的机架。同时载重也会提高很多。
外观升级,什么都别动,买个精灵或者TUTU小胖子机壳,原厂精灵机壳也就300块左右,总之买个自己喜欢的400-450小轴距机架,换上去就可以了。注意电池大小是不是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