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精灵2 无 焊接 完美 布线(完)看图不说话傻子也会改装

楼主(2015-08-13):
小康收了一台全新的精灵2,是一个大2妹子买的,然而她不会玩,经过商量收到手,原来不相信,结果回来真的是新的。好吧那么我们就一步一步的精品改造好了

拆箱

拿出飞机和配件

萌萌哒的小二货

拆掉上壳(螺丝都不会拆就不要改了)

拔下精灵的视频输出线

准备好miniosd

线材

安装云台说明书

安装底座

osd视频滤波板

放在飞机里面总是比外面好

1

2

拔下原来的6p排线

安装短的

是不是正好

取下原来长的6p排线

1

2插入滤波板

顺着云台孔出来

1

2插入云台接口安装好

安装好云台

1

取下can口

1

2

3

4安装好osd和电线

1

2

3

4整整齐齐萌萌哒

装上视频插头,把排线插进去,卡紧

4p排线定义

改装好的插头

1

2

主板上的

osd的

整理线路

1

2

3

4

5

6

安装图传

安装插头

上电

1

哈哈哈就用了一次

调参

1

2

对比2v+

1

网友:
不错,挺细致的。

楼主:
这里浅谈一下为什么我要使用精灵2而不是v+,众所周知精灵2v+,精灵3,悟,零度的探索者,这些机器我都操作过,那么为什么放着好机器不使,使用一个要加5.8g图传的精灵2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了解一下以上机器共有的特征,WiFi图传。这个图传就相当牛逼了,表现如下:WiFi数据丢包,抗干扰差,联机麻烦,中继还要充电。。。。。。由于小康是一个工科男,精灵已经拆过好几台,虽然内部做工不赖但是wifi模块在精灵里面发热真的有点大。关键还靠着飞控,下面自己想,由于工作环境不同我一般遇到的问题就是,手机视频永远摆设,马赛克一堆,是不是还卡断,这让我拍婚礼怎么调镜头,录接吻。哈哈哈,所以果断换飞机。不过其实精灵2v+和精灵3都可以加5.8g图传,只不过飞行时间会短些。但是比较实用,关键可以视频转接了哈哈哈。相关教程等小康闲闲下来在做。如果耐不住性子可以直接联系小康。如果有s900 A2飞控破解限制也可以找我。不过请提供公安许可证明。

网友:
一直不喜欢成品机,感觉DIY的更刺激,个人喜好!
哈哈!

最近装了一套大六轴,飞了几次,还需要改脚架。

网友A:
想知道精灵3怎么接模拟的5.8g图传。。我最讨厌精灵3的延迟了,至少半秒钟,总感觉会撞树撞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精灵3怎么接模拟的5.8g图传。。我最讨厌精灵3的延迟了,至少半秒钟,总感觉会撞树撞墙!

精灵3  6p排线里面一根视频线,建议用针接上显示屏av,去探。精灵3 北京飞不了所以没有购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精灵3  6p排线里面一根视频线,建议用针接上显示屏av,去探。精灵3 北京飞不了所以没有购买

ok!明天我就来试试

楼主:
精灵2 v+改装5.8g示意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灵2 改装5.8g示意图

video-in接图传视频黄色,
gnd接黑色
+12接红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ok!明天我就来试试

精灵2v+原理图在下面

网友:
明天拿我的精灵3p试试

网友:
刚刚试了下从云台到高清图传的6根线。接的av线,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测试,都没有模拟信号。。还有根云台到中心板的8根线因为没工具拆开,测不了。精灵3的螺丝不是内6角了,还要买螺丝刀了。

网友:
这么多精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2v+能破解限飞吗

网友:
楼主是北京的吗,求交往我电话13520349408交个朋友

网友(2021-03-19):
引用 楼主:
精灵2 v+改装5.8g示意图

这个图的原帖有吗,好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