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4SG设置PIX失控保护(关控返航)关控不能切换成RTL,

楼主(2015-08-13):
用的是R7008SB接收机,SBUS接PIXHAWK飞控RC端,按照泡泡老师设置T8的教程设置好遥控器失控保护后,关控没有切换到RTL,没有触发失控保护,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

网友:
在飞行模式界面,关掉遥控,把当前模式设置为RTL

网友:
咱论坛有一个和你差不多情况帖子 你看看 http://www.moz8.com/thread-43158-1-1.html?x=2900

帖子里的最佳回复:(你的这个需要把接收机的失控保护先取消,再请失控油门的PWM值设置为 1018左右 然后就可以不上电进行测试了,关控油门行程可以低下去,说明摇控器设置没有问题,但接收机会优先使用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你看说明书取消掉接收机失控保护吧,另外,测试的时候不要接电池,接USB 解锁-推油--关控,如果安全测试中出现红色LAND就主明失控返航起作用了,如果不是,那需要再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