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有没有人用过xtend数传?

楼主(2015-08-14):
小弟采用pixhawk飞控,想用xtend数传,xtend数传之间不能通信,该怎么解决?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xtend土豪配备的 楼主去找卖家我相信他那边有资料一点能给你解决 毕竟这东西不便宜 我看见淘宝卖家都提供技术支持    波特率对吗

网友B:
PIX  APM只支持3DR协议的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  APM只支持3DR协议的数传

xtend支持透明协议,纯小白我也不太懂,据说是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end土豪配备的 楼主去找卖家我相信他那边有资料一点能给你解决 毕竟这东西不便宜 我看见淘宝卖家都提供技 ...

真心不会用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看来只能去找淘宝售后了,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xtend支持透明协议,纯小白我也不太懂,据说是支持的

这样吧 先看看空中端和地面端的参数一不一样吧 估计要用专门的调参软件
如果一样 是有希望的 只不过不能升级 你试试吧 不行加我q 463089576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吧 先看看空中端和地面端的参数一不一样吧 估计要用专门的调参软件
如果一样 是有希望的 只不过不能 ...

数传已然要放弃用3drradio打不开调试窗口,调图传又要疯了,用miniOSD接摄像头时候能用,一接gopro相机就只有飞控参数了,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要是不接miniOSD直接接图传gopro的输出也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