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APM 连接电脑无法刷固件

楼主(2015-08-14):
泡泡老师,我新买的apm2.6 连接电脑端 怎么刷不了新固件啊,断开连接 那里就可以显示最新固件,一旦连接上apm 就会出现图片中的这种情况,麻烦问下 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他不是写着让你断开连接才能刷固件么

楼主:
断开连接怎么刷固件啊?大神  求讲解

网友A:
点右上角的按钮断开连接再进这个页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右上角的按钮断开连接再进这个页面

可是点击升级固件 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这个没事

楼主:
大神 遥控器接收机和apm几个通道全部接的都是三线的吗 还是第一通道接三线 其他接信号线?

网友A:
第一通道3线,用来给接收机供电,其他通道只要接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通道3线,用来给接收机供电,其他通道只要接信号线

那apm怎么供电?我按你说的接好了 插上电池  怎么apm 和接收机都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