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6怎么换美国手

楼主(2015-08-14):
买的日本手'要换成美国手,看样子只能换摇杆模块。我换后4通道油门。
想着电位器行程,所以直接换了摇杆模块。
模拟器里设好了'但是怎么跟接收机连接呢???

网友A:
模拟器里设置没用 要拆控 调换相应的遥感通道 和线序  我给你几个改装帖子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控 具体看一下 换手很简单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69a20780100y40l.html
http://bbs.mx3g.com/thread-317528-1-1.html
上面两个都可以 第一个图片会清楚
  拆下来的油门卡齿片,复位杆、弹簧、固定螺丝 要注意不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里设置没用 要拆控 调换相应的遥感通道 和线序  我给你几个改装帖子 然后根据你自己的控 具体看一下  ...

不行,只能换摇杆单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只能换摇杆单元

线序 要换

网友:
貌似MC6没屏幕可以直接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序 要换

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帖子里有 http://bbs.mx3g.com/thread-317528-1-1.html

那微调,对应相应的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微调,对应相应的通道?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