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的电机5010 配1855浆 6S电 满油门一小时没刁事

楼主(2015-08-14):
疯狂的电机5010
配1855浆
24.9V电
满油门,拉力3.3kg
电流.23A
测试已长达一小时

有兴趣使用可加Q:1920211689

网友:
四轴的话也就15分钟了吧

网友A:
s800那时做的测试时拖着电线在室内飞48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800那时做的测试时拖着电线在室内飞48小时

室内飞48小时  那是因为油门在悬停状态   要是满油门48小时  估计 -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室内飞48小时  那是因为油门在悬停状态   要是满油门48小时  估计 - -

多轴很少用到满油门

网友B:
标题党,跟续航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题党,跟续航啥关系,

你要弄个飞的时间长的  电机承受不住  不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很少用到满油门

你用心理解这个帖子的意义,这个是告诉大家满油门都不会烧电机,正常飞行电机发热也没有事。不会烧电机,磁钢不会脱落,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对不对? 一般用这个配置起飞重量在5千克左右。 就算偶尔起飞个10公斤照样也可以。疯狂的电机5010   配1855浆    6S电 满油门一小时没刁事 电机 作者:MaiDxi 34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心理解这个帖子的意义,这个是告诉大家满油门都不会烧电机,正常飞行电机发热也没有事。不会烧电机, ...

疯狂电机,据说虚标严重,但价格还不错,电机的结构设计还要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疯狂电机,据说虚标严重,但价格还不错,电机的结构设计还要提高

一定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四个疯狂3515 飞越650机架 飞20分钟,两个电机磁钢脱落, 质量真心不行 。胶水这么便宜都不用好的 ...

人家用我们的电机飞90分钟都没有事,你怎么飞20分钟就脱磁。胶水这么便宜?搞笑,知道胶水多少钱?

网友(2017-05-31):
为了牛币走人

网友:
我有十几个疯狂电机。但未出现脱磁钢片

网友:
我这个在格式6s 电压下拉力还没4114大

网友(2017-07-01):
顶一下,也是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