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看下我的配置

楼主(2015-08-14):
本人新人,对多轴很感兴趣,经过一周的潜水,现整理了一份配置单,请各位大神帮忙参考,提出宝贵意见。1、飞跃450机架
2、朗宇2212(980kv)电机
3、好盈乐天20A电调
4、1045碳尼龙桨
5、凤凰5200mah/4s/20C电池
6、B6充电器
7、APM2.8+M8N GPS
8、天地飞七遥控器
该配置参考的是岩神的配置,主要想初期练习用,希望炸机时机架的损坏成本低,同时除机架外的配件希望以后升级的时候可以继续用。
请教各位大神的意见。这个配置还有压缩成本的空间吗?感觉APM2.8+M8N GPS比较贵,但又想用APM的,有什么推荐搭配吗?性能差多少?

网友:
几个建议1.有人带或有基础的话,可以上APM,没基础的还是上商品控9。
m8n没有必要,练习一般化就行。
2.b6有钱的换个A6 要好些。
3.电池练习用3S2200就行了,不用了也可以用在固定翼上。
一次没飞过多轴的话,买个或收个有刷小多轴练习一下

网友:
我用的6mgps,m8n.识别精度貌似一样,只是速度快,电池用3s就够了,4s重量会上来,遥控器我建议用个好点的,以后就不用升级了,桨用防apc桨足够了

网友:
乐天40a吧,升级空间比较大,遥控现在玩at9的比较多,飞控换pix,相对apm比较抗风,稳一点。安全系数自然就高了。

Gps就m8   参照老晋改装m8的帖子,下来一百带一点,桨配的不错啊兄弟  新人建议电机和桨,机架可以选择价格低一点的,先练手艺。

具体请参照新人小嘿的综合装机贴:  [综合]F450 试飞+首飞  非常成功  求点赞 求魔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48

老晋的m8gps改装
[原创]DIY M8N GPS  (老晋DIY 第二贴)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086

网友:
飞跃有450就架吗 /?   希望炸机时机架的损坏成本低上个F450机架 我炸了几次多买点机臂一个6块 坏一个换一个             把技术炸出来 降低炸机成本 哈哈哈哈  (说着玩) 吼吼吼
  再者可以用NAZA飞控 接线调参比较so easy 比APM小  (当然旁边有大神调APM也可以用)
  我学生飞一个月NAZA 没GPS  感觉也很稳定  推油起飞练动作 稳稳的

网友:
我的建议:
1.你有足够的信心折腾APM ,那就APM,没有的话,极翼P2或者NAZA LITE。
2.电池建议新手不要上4S,动力比较大,飞控没有调整到位怕控制起来不稳。
3S2200先飞着,熟悉了,再考虑大容量,4S。
3.动力,朗宇2212+桨,也不便宜,不如先来一套DJI的E300或者E305或者E310,自锁桨,方便性和平衡性,谁用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