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子弹头上浆 多紧好啊~~~新手 因为桨的问题多次炸~~

楼主(2015-08-14):
求助  子弹头上浆 多紧好啊~~~新手 因为桨的问题多次炸~~ 第一次炸上轻了 桨直接飞了  第二次上重了   空中桨断了  后来几次 不是轻就是重 ~~实在无语了  都不敢飞高  ~~~  是不是换 自锁电机和桨 这种问题会好点

网友:
上到底,紧上三到四圈的样子吧

网友:
先拧到拧不动,再拿内六角插进去,转动1/6圈这样子

网友:
拧紧就好  不用太紧拧到底在稍微再来个有俩圈  其实子弹头本身就相当于一个自锁浆头
拧太紧了也不应该 会空中桨断 应该是浆的问题   太紧浆断了子弹头会不好拆

楼主:
感谢 大神门 ~~~~再试试~~实在不行就换自锁的~~~

网友:
向来都是拧到底的。因为飞的机不怎么费槳,不怎么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