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各位大神osd一直显示无GPS是怎么个情况啊。。在线等

楼主(2015-08-15):
我是新手  前两天刚入某家osd  接好线去外场飞  但是osd界面一直显示no GPS   飞控是APM2.8的  用的3.1.5的固件   不知道现在3.2.1的固件稳定了没有 还有就是电流计测出来的电压也不准   推油后电压也不变化   烦请懂的大神给点意见   在线等啊

网友A:
卫星数不够 apm预设六颗锁定,小过六颗便no gps fix 大概这样
电流计测出来的电压不准 用万用表测 再进行校准
电压电流校准 教程      http://www.moz8.com/thread-43375-1-1.html?x=29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卫星数不够 apm预设六颗锁定,小过六颗便no gps fix 大概这样
电流计测出来的电压不准 用万用表测 再进行校 ...

飞控可以解锁  而且还能正常飞行   返航什么的都没问题  只是osd界面会那样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可以解锁  而且还能正常飞行   返航什么的都没问题  只是osd界面会那样显示

APM 调试里 OSD 启动遥测 试一下

网友B:
我之前发现过一个问题 如果在设置osd的设置的时候把项目重叠了 就会发现不更新信息的问题

先检查一下osd各个信息是否有重叠    然后启动遥测

电压电流计不准 就看楼上的帖子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发现过一个问题 如果在设置osd的设置的时候把项目重叠了 就会发现不更新信息的问题

先检查一下osd ...

如果是叠加的那也只可能是GPS显示卫星数那个不显示   我这现在是经纬度  距离都不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叠加的那也只可能是GPS显示卫星数那个不显示   我这现在是经纬度  距离都不显示了

连电脑截个图看看 是不是gps没正常工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脑截个图看看 是不是gps没正常工作呢

网友:
gps不正常搜不到星当然没经纬度了,no gps了

网友:
电压计没有校准。还有原来APM电压电流计输入口不稳定。我现在把电压计改接在A1口上,没有再出现不稳定现象!

网友:
肯定是你的GPS没连接好或坏了。
OSD上提示NO GPS是没找到GPS,连接电脑看看是否也提示NO GPS。
电脑和显示屏都看到NO GPS的话,你的GPS可就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我前天的帖子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6191&extra=page%3D1,我的情况和你一样,OSD上面始终显示No GPSFix 但是在地面站软件里缺能显示GPS定位成功,第一次高度飞的比较低(30多米)能正常返航,第二次壮胆飞300米,结果油门失去控制,直接坠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