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小白又来求助了,gopro相机接miniOSD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再次求助各位,我用miniOSD接摄像头可以正常输出视频,接上gopro 就只有各种参数,没有视频画面,要是把gopro不接OSD直接接显示器是可以正常输出画面的,有没有人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自己看图,看不懂罚跪搓衣板

网友B:
制式调一下整 也可能狗的问题 或者线  都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式调一下整 也可能狗的问题 或者线  都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pal/ntsc各种分辨率包括所有FPS都试过了还是不行

换根视频线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根视频线 试试

还是不行,gopro用电池供电,往miniOSD上接了个AVout和GND,接线应该没问题把?

网友C:
不用12V输出的话,需要短接一个端口,详见卖家给的说明。试试调整AV输出制式,还有,先开相机,再给OSD上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行,gopro用电池供电,往miniOSD上接了个AVout和GND,接线应该没问题把?

接线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12V输出的话,需要短接一个端口,详见卖家给的说明。试试调整AV输出制式,还有,先开相机,再给OSD上电 ...

网友D:
记得先开相机再给osd上电 不是usb供电 是电池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记得先开相机再给osd上电 不是usb供电 是电池噢

相机一直开着,给OSD上电后输出不了视频,只有飞控参数

网友B:
可能OSD坏了 换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OSD坏了 换个试试

应该不是啊,接摄像头是好使的,接GOPRO相机就不行了

网友:
改一下OSD的制式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图,看不懂罚跪搓衣板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