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接电源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5-08-15):
各位大神,小弟才接触多旋翼,买了apm飞控 关于pm接口接电源模块不是很懂,希望各位大神多多指教,
小弟有一个疑惑 就是 带BEC的电流电压传感器给apm供电 JP1需要挑掉吗?

网友:
拔掉,好像不拔也没什么影响

网友A:
不知道你是要的哪里的APM,一般的情况下要去掉红线的,这样可以减少供电的冲突,如果是我这里的就不用了,我们做过电源优化的。

网友:
带BEC的电流电压传感器给apm供电 JP1需要挑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是要的哪里的APM,一般的情况下要去掉红线的,这样可以减少供电的冲突,如果是我这里的就不用了, ...

大神 请问是把电调的红线挑了 还是把电流计红线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 请问是把电调的红线挑了 还是把电流计红线挑了?

电调的,呵呵1看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