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DIY]+50元diy dji can gps 转换模块

楼主(2015-08-15):
这里不做过多解释,直接上图,会的教教不会的,不会的踏踏实实请教会的,总之我没有时间教你们。希望我不会被黑。

网友(2019-08-19):
看不懂,先顶了。

网友(2019-03-29):
看不懂啊

网友:
好东东,我要下载

网友(2019-01-10):
技术贴,学习
技术贴,学习

网友:
我的rx接上10k电阻经常断gps信号,最后直接把电阻去掉了,正常了

网友(2017-12-19):
有成品可以出售吗?

网友(2017-08-01):
技术贴厉害啊

网友(2017-06-29):
正好需要,还没有实际测试,希望能有用

网友(2015-08-15):
楼主奉献下程序吧

网友:
表示看不懂

网友A:
这哪是diy????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哪是diy????

这个是dji的GPS协议模块,按著做一個,让后插上apm的GPS就成了dji的GPS。固件都奉献了,你说還不算DIY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B:
固件还不完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件还不完美

呵呵,已经搞了一段时间了,要开学了没时间折腾了

网友C(2015-10-08):
我说说我的看法,arduino和HMC5883L 连接,两根I2C数据线可以不用电平转换的,直接连接完全没问题,我不太清楚这里放个电平转换是有啥作用,稳定性比较好?那个LM1117是5v降3.3v?如果是的话降压可以试试662k,像三极管一样的东西,封装更小。同时也有人说过用SPX2954AM3-3.3,要比使用lm1117好的多。既然都打板了直接把328做在一张板子上多好啊。

网友(2015-12-05):
有人验证过?效果怎么样

网友:
请问一下怎么把.hex文件下载到单片机中去?在IDE中没有看到可以直接下载呀   急  求助

网友:
用不了呀  罗盘校准过不去   最红一直是闪红灯

网友:
罗盘的数据  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更新呀  这是怎么回事呢
是固件的问题?还是可能有其他问题

网友(2016-01-14):
哪个I2C哪个我没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说说我的看法,arduino和HMC5883L 连接,两根I2C数据线可以不用电平转换的,直接连接完全没问题,我不太 ...

请问HMC5883L是什么?是罗盘?

网友(2016-04-16):
大疆的接口不是串口吗?到底是CAN还是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