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请问为什么我的pix断电后为什么无法保存参数呢?

楼主(2015-08-15):
我的pix,无论是刷px4的固件还是apm的固件,在进行初始化设置(设置机架类型,遥控、传感器等的校准)后一切似乎正常,但是断电后再重新上电,还是变成初始化的状况,机架要重新设置,各种东西要重新校准。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我的pix用过mp刷过稳定版,用qgc刷过稳定版,用烧写软件烧过master版,同样无助于是

网友:
查看PIX存储芯片,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虚焊,一种是芯片坏了。祝你好运吧!

网友:
按楼上二位的方法检查正常的话,说明你的PIX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