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飞控推油门10秒后停止输出是什么情况

楼主(2015-08-15):
MWC飞控推油门到百分之10,马达正常转10秒后就不转了,遥控器就无法对飞控上锁解锁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油门貌似没有校准,校准了试试~

网友:
清除飛控看看~

找 EEPROM Clear

网友:
上锁解锁可以在gui里看看通道输出够不够,不转看看电池掉压会不会很剧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