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自制flysky 6通接收机

楼主(2015-08-16):
材料:
Arduino Mini    1片
A7105 2.4 模块  1片
AMS1117          1片
104电容             1片
三排针                7列
洞洞板,连接线   1些
FTDI Basic 5V USB转TTL  1个( 上传程序到aruidno)

电路图
制作方法
先用AB胶,通过洞洞板片把A7105粘接在 Arduino上,而后焊线

烧程序
程序(http://pan.baidu.com/s/1jGF4Gqa
Xloader (http://pan.baidu.com/s/1ntCaIzn)

按照下图,把Xloader把程序烧录到 arduino mini上

调试你用对码线连接7通 1 和 3 (就是pin8接地),再上电,之后红灯快闪,就是对码状态。
而后对码状态开发射机。 红灯慢闪,对码成功。
之后去对码线,重开接收机
再正常开发射机,就可以使用了

调试完毕,用AB胶把背板涂一遍,就稳固了
距离测试:
flysky i6 地面 250+, 空中可能 300+米
devo7e + xl7105-d03 模块, 地面 150+, 空中可能 200+米

Th9x 地面拉锯超450,再远没有试, 空中距离估计能6-700米吧

网友(2020-08-26):
天地飞 WTF 07 能用吗

网友(2017-05-15):
w玩arduino的,早就想玩4轴,米少,自己搞最好了,先来学习一下

楼主:
不行。
通信的条件
1)2.4g模块相同 2)软件协议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卖的吗  我的FSi6  可以用啦

i6 切换为一代协议可用。  这款是自己 diy的

网友A:
这个有卖的吗  我的FSi6  可以用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s://github.com/fishpepper/OpenSky

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哦,期待期待
是APM那个论坛,还是RCgroup呢?

https://github.com/fishpepper/OpenSky

网友(2015-08-16):
成本多少

楼主:
你买了器件就知道了, 人工费可是很贵的了。

网友C:
兄弟这贴技术含量颇高  欢迎来的模友之吧

网友D:
要如何学习aruidno,从哪开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如何学习aruidno,从哪开始?

网上搜 aruidno入门

网友:
技术贴必须帮顶

网友:
牛人 技术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这贴技术含量颇高  欢迎来的模友之吧

多谢版主!

网友E:
请问这个兼容富斯9原装高频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兼容富斯9原装高频头吗

兼容,我就是用 th9x飞的

网友(2015-10-03):
不要和人家厂家比成本

网友:
我还有两块无线模块改天也试试

网友:
这贴可强了,天地飞七的呢?有没有呢?

网友F:
有没有可以兼容天地飞的接收机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可以兼容天地飞的接收机固件

没有,谁叫天地飞不公开协议。

网友G(2015-11-08):
很想了解详情,无奈不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很想了解详情,无奈不能看.

自己去 google  "flysky arduino" 之类的,有的是资料。

网友:
这是高大上级别的帖子,得顶起。

网友H:
能不能用功率大一点的2.4g模块增加距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不能用功率大一点的2.4g模块增加距离呢

当然,利用 TH9X 的高频头,可以增加到700米

网友H:
引用 楼主:
当然,利用 TH9X 的高频头,可以增加到700米

那这种100mw的能不能用呢,这个距离好像很远

楼主(2015-12-08):
引用 网友H:
那这种100mw的能不能用呢,这个距离好像很远

你这个貌似 nrf24, 不是A7105,flysky不能用

网友I:
楼主,有个想法请教,有方法可实现航模遥控器遥控arduino机器人吗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是,富斯可否同时对码两个接收机,分别使用?

网友:
人才辈出呀~~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个问题是,富斯可否同时对码两个接收机,分别使用?

为何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个想法请教,有方法可实现航模遥控器遥控arduino机器人吗

遥控器 只是发送 ppm 信号, 至于你想把 8-9个ppm信号,转化为前进,后退,弯腰,转身,你在机器人那端去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器 只是发送 ppm 信号, 至于你想把 8-9个ppm信号,转化为前进,后退,弯腰,转身,你在机器人那端去 ...

恩,谢谢先,虽然不会设定机器人端,但是知道是可行的就好,因为有一套现成的ardu机器人设备,但是想用航模遥控器控制,图像也想用监控屏幕看,对我来说复习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为何不可!

恩,就是说我可以再买一个富斯接收,两个接收分享六个通道,达到控制两套设备的目的,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这个兼容富斯9原装高频头吗

这就是富斯接收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兼容,我就是用 th9x飞的

这属于富斯一代系统,还是二代系统

网友J:
引用 网友H:
那这种100mw的能不能用呢,这个距离好像很远

2300KM,这啥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恩,就是说我可以再买一个富斯接收,两个接收分享六个通道,达到控制两套设备的目的,是吗?

好像可以,可以试试看, 可以的话,通知一下,我搞也个

网友:
引用 网友J:
2300KM,这啥模块

就是一个2.4g无线模块呀

网友:
我的接收机也是搭载的

网友K(2016-01-23):
可以做成8通道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可以做成8通道的么?

当然可以, 但要重新设计

楼主:
感兴趣,我可以定做

网友:
视频看不了了

网友:
貌似富斯i6的一个接收机是用的stm32的单片鸡

网友:
我还正打算做一个呢

网友:
许久没发帖子顶一下

网友(2016-03-18):
我折腾了好久~做出来的东西也能用了~~8通的~

网友B(2017-04-23):
佩恩您好,请问下,这个能用DJT高频头吗?当时把原厂高频头烧了,就换了DJT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佩恩您好,请问下,这个能用DJT高频头吗?当时把原厂高频头烧了,就换了DJT的了。。

不能, flysky(富斯) 不兼容 frsky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能, flysky(富斯) 不兼容 frsky

这样子呀,两者协议不同吧。那能自制frsky的接收吗?,,上次飞丢一个,frsky接收,,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呀,两者协议不同吧。那能自制frsky的接收吗?,,上次飞丢一个,frsky接收,,贵

国外论坛有相关开源项目,但我没有研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国外论坛有相关开源项目,但我没有研究

哦哦,期待期待
是APM那个论坛,还是RCgroup呢?

网友(2018-09-13):
这么做有点大   有个用单片机做的小   不过只能输出PPM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个想法请教,有方法可实现航模遥控器遥控arduino机器人吗

可以

网友(2019-06-30):
试了下不能用,能对拼但是通道的舵机都没反应

网友(2020-08-25):
可以很强很详细

网友(2023-02-21):
楼主这个7105是咋焊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