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机架1806电机配多大电池效率更高??????????...

楼主(2015-08-16):
请教:如题,250机架1806电机,5030桨,配3S 1500毫安 和  3S 2200毫安,哪个续航时间会更长一点?谢谢

网友:
续航肯定是2200mah的长,你可以去电机官网查一下电机效率表,用公式计算悬停时间:
60(min/h)*11.1(v)*2.2(ah)*电机效率(g/w)/整机重量(g)

楼主:
好的,谢谢,请问差别大吗?

网友:
不会很大,可能多个3分钟

网友:
手感好是1300,3-5左右,继航长是2200 8 9分左右,但不灵活,电机负载大些。而机器越轻、温柔飞时时间就能长点。

楼主:
哦,我是1500毫安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