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新买的PIX,D10设置飞行模式不成功

楼主(2015-08-16):
模式是之前设置APM的,今天按照教程又检查了一遍,只有5通道可以设置两个,不知道怎么回事。
罗盘有问题,飞控不能解锁,是不是因为罗盘?

网友A:
华科尔d10遥控器的使用教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华科尔d10遥控器的使用教程视频

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