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组的F450四个电机转速不一致的问题

楼主(2015-08-16):
大神,电调是单个单个做的油门行程,把电机装上之后 推油门 发现电机转速不一样,用的是cc3d的飞控, 而且油门推到一半 发现左上角都已经起来了,而右下角的却还挨着地 起不来 是怎么回事?求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A:
可能是由于四轴没有放水平,导致飞控开始调整姿态,于是电机转速不同 检查一下螺旋桨有没有装对
1.电机有没有反转了,2.桨叶是不是反了,3.电机顺序错对不对

网友:
飞控是否装平~,重心是否在中心,先按楼上方法试试,不行你找个草地,推大点油门起来,若起来稳了,可能就是重心问题,要是死活起不来或者反,或者旋转,说明电机或者桨的问题~

网友:
参考一楼,二楼的建议。另外,油门推一半没起来可能动力不够,还有就是地面效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由于四轴没有放水平,导致飞控开始调整姿态,于是电机转速不同 检查一下螺旋桨有没有装对
1.电机有没 ...

校电调油门行程可以一个一个的用接收机第三通道单独校吗?还是必须四个一起校才可以?

网友:
沙发正解,一般刚开始没事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校电调油门行程可以一个一个的用接收机第三通道单独校吗?还是必须四个一起校才可以?

可以同时校准
1、USB连接飞控
2、点test,4个都拉到最右边
3、上电、DD确认后,4个都拉到最左边(可以按Home)
4、取消test.
configuration > output > 左下角 test outputs

网上校准方法
只插USB   勾选TEST  4个电机那个拖条 后面的Link全部勾上   拖动拖条到最右边  接上电池 听到电机滴的时候  立马把拖条拉到最下面  电机 滴滴  滴滴滴 滴  然后慢慢拖动拖条测试4个电机是否能转起来
如果OK  拖动拖条到刚好停下来的值(我个人观点)  然后去掉TEST的勾选  去掉link勾选  点右下角SAVE  完毕
勾选link后 拖动其中任何一个 其他全部都拖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同时校准
1、USB连接飞控
2、点test,4个都拉到最右边

大神,一定要四个同时校吗?一个一个单独校不行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一定要四个同时校吗?一个一个单独校不行嘛?

1.菜鸟一个  我也是在网上帮你找的 一个一个电调校准应该是可以 但首先要把所有电调恢复默认值 因为你可能把电调调乱了
2.有帖子了说;(终于把问题电调给弄正常了。按照说明书把每一个可设置的功能全部选成了默认值,它就不抽风了。。。看来我的电调不是有问题,属于自己不熟悉设置方法,不一些项目给选错了,最有嫌疑的就是第三个选项:启动力度。CC3D地面站程序自带的电调油门行程设置,恢复不了由于遥控设置乱套引起的油门行程不准确问题。)  上面内容作为参考
3.我的建议是把电调按说明书恢复默认值  再用飞控一起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菜鸟一个  我也是在网上帮你找的 一个一个电调校准应该是可以 但首先要把所有电调恢复默认值 因为你可 ...

谢谢啦,我明天全部恢复出厂设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