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pixhawk两次黄灯闪

楼主(2015-08-16):
FUTABA T8FGpixhawk灯为什么一直在闪

网友:
到底是PIX闪 还是接收机闪 ? 。。。

网友:
黄灯双闪:
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

刷完固件,全部重新校准

Pixhawk指示灯的含义
  • 红灯蓝灯闪初始化中。 请稍等。
  • 黄灯双闪: 错误。 系统拒绝解锁。
  • 蓝灯闪已加锁,GPS搜星中。 自动导航,悬停,还有返回出发点模式需要GPS锁定。
  • 绿灯闪已加锁,GPS锁定已获得。 准备解锁。 从加锁状态解锁时,会有快速的两次响声提示。
  • 绿灯长亮单次长响:GPS锁定并且解锁。 准备起飞!
  • 黄灯闪: 遥控故障保护被激活。
  • 黄灯闪快速重复响:电池故障保护被激活。
  • 黄灯蓝灯闪高-高-高-低响 GPS数据异常或者GPS故障保护被激活

网友:
上课去
新手课堂,MicroPix飞控使用方法(MiniPIX),解不了锁的处理方法 ...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60

只是外形不同,软件使用 校准及解锁方法是一样的。自己检查一下问题出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