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q7轻木 无人机 2米翼展 远距离巡航

楼主(2015-08-17):
翼展2M ,RQ7轻木载机

适合远航  不会像泡沫机一样,飞久了,泡沫变软的问题。

机翼面积55平方分米,2820电机 900-1100KV 12*6 桨 70A电调。4S 电池。 最大起飞重量建议控制在4000克。 载荷在75以内。设计电池位置最大可以放20000毫安,实际重量问题,建议1万毫安。尾巴刚性很好,快速连接结构,只要松螺丝就可以把尾巴整体拆下来。

机翼尾管连接采用快速拆装结构,方便到飞场快速安装,尾巴结构刚性很好,不会飞行过程中发生严重变形问题,导致拉升降,飞机无法抬头等问题。副翼使用3003标准舵机结构。需要预先埋一根延长线。

网友(2017-03-20):
谁贡献个图纸

网友(2016-03-31):
好漂亮的机机

网友(2015-11-23):
建议楼主做十米翼展的灰机!

网友:
漂亮,就是不好携带

网友:
给个配置单行不行?

网友:
请教楼主,你买的套装吧?多少米?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主,这个是整机买的还是自己做的?

网友(2015-08-17):
这是成品机?

网友:
你就是那位曾经发图纸朋友??

网友A:
2米翼展,真是好大呀,去掉尾翼,放在车了也不容易, 远距离巡航真真的。尾翼与机翼的连接部分图片看不清楚,就是两根管和机翼的连接地方,能补个图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翼展,真是好大呀,去掉尾翼,放在车了也不容易, 远距离巡航真真的。尾翼与机翼的连接部分图片看不清楚 ...

全部拆了,很小的。机身独立的,机翼两段的,尾巴可以拆成两跟尾管。实际就1米长度,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米翼展,真是好大呀,去掉尾翼,放在车了也不容易, 远距离巡航真真的。尾翼与机翼的连接部分图片看不清楚 ...

结构 就 跟 多轴,上下两张碳板固定 碳管一个道理,

网友:
要是翼展在1.6米,倒"v"的尾巴要是也能拆就好了,尾巴倒“V”一体有角度携带还是有点不方便,要是也能拆成左右2部分就更好了

网友:
轻木一炸不复还

网友:
牛逼的设计牛逼的手艺,新手默默问下这是用CAD画图吗?SW的3D怎样能转成可以切割的轻木图纸呢

网友:
请问下这机机用10000的4S电池大概能续航多久多远

网友:
可分部分拆卸和重新组装,设计棒极了,学习了,一步就要想到多步。

网友(2015-10-09):
续航时间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