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装机后4个电调能不能统一进行油门行程校准???

楼主(2015-08-17):
如题,CC3D装机后4个电调能不能统一进行油门行程校准???记得APM好像是可以的,昨天连接好CC3D和4个电机,不能进行油门行程校准呢?是不是说CC3D的油门行程校准,通过地面站配置过程就可以了?谢谢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记得15.02.01地面站上按向导就有友们形成校准的步骤,就是一起校准的。

楼主:
哦,您说的那个校准,是不是在地面站配置时,选择完电调类型以后的那一步?但是那一步里,也没有去动过油门啊,只是听见电调的响声,然后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