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摄像机能用来航拍么

楼主(2015-08-17):
本人有一台索尼DV摄像机不知能否用来作航拍机、DV的质量含电池在内401克想用在F450四轴上不知能否带的起来、请模友帮助一下给个建议。在这里先谢谢了

网友:
F450就算了,就是一个练习机。

想要把这个DV挂到机器上,最低配置,550-650轴距的碳纤机架,35级别的电机,13-15寸桨,根据电机KV值配4-6S5000mah电池。云台不知道你要不要。

手头宽松配置还可以上去。

手头紧还不如买个山狗硬挂玩玩F450算了。

网友:
有些重吧

网友:
挂个手机刚刚好

网友:
可行,不过需要载重大一点的飞机。

楼主:
感谢老师们的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