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s500机架加上各种东西只有1300g还是飞不起来?

楼主(2015-08-17):
rt 我的飞机只有1300g 但是油门打到最高飞机也就到一米 但是这个飞机比我的450还要轻上很多 为什么我450能废弃连这个就飞不起来呢。。。
配置如下
引言2212 980kv
好盈铂金30a
apm飞控
d10遥控
3s 5200mah 25c电池
1045浆
大概就是这样了 求解啊啊

网友A:
是THR_max的问题apm输出给限制了 在MP软件里的配置调试里面的油门输出调下 调高了就好 不行的话重新刷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THR_max的问题apm输出给限制了 在MP软件里的配置调试里面的油门输出调下  不行的话重新刷一下

没有啊 我在失控返航界面里面看过 输入和输出都没问题 还有就是 需要怎么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啊 我在失控返航界面里面看过 输入和输出都没问题 还有就是 需要怎么调?

哪个版本的?

楼主:
飞控2.8 固件3.2

网友A:
打开配置和调试
1.全部参数表
2.点击搜索THR_max
3.默认值为1000 你看一下 如果是800改为1000

网友:
apm最好用3.15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配置和调试
1.全部参数表
2.点击搜索THR_max

原先就是1000啊

网友:
重新刷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