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烧了

楼主(2015-08-17):
连接osd的时候短路了!通电检测看似状态正常。接电脑apm亮灯但是没有硬件连接提示。换了32u2可以连接电脑。重新烧写2560 32u2 固件都没有问题。最后烧完固件以后连接电脑2560正常。不能连接地面站,提示通讯错误,没有连接。。。麻烦泡泡老师分析下还有哪里出问题了。测量罗盘接口3.3v电压正常。谢谢啦!

网友A:
6000和 气压计,也有可能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0和 气压计,也有可能烧了。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了啊!我当时也晕了! 以为还有硬件坏的!这里发帖没有回答,然后其他地方发帖有人建议刷车试试,结果就这么简单,晕+_+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了啊!我当时也晕了! 以为还有硬件坏的!这里发帖没有回答,然后其他地方发帖有人建议刷车试 ...

我还以为你把2560也BOOT过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以为你把2560也BOOT过了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嘿嘿,想不到这么简单,百度半天这样的问题是通病

你当时要是把2560也顺手BOOT一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当时要是把2560也顺手BOOT一下,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

哦,都重新烧写过了啊!以前烧写apm固件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而且烧写2560应该擦除了内容,不明白为什么刷车可以解决。以前好像看过有说清空apm数据先刷车再刷多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