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哆嗦

楼主(2015-08-17):
请问大神。我的穿越机飞行中哆嗦是怎么回事?我配置是至盈2204 乐天20 CC3D 6045桨。请问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A:
感度太高了,也是pid值太大

楼主:
谢谢。回去我试试。

引用 网友B:
PID

谢谢。回去我试试。

楼主:
调低点就行吧?对了。这个CC3D可以用微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高了,也是pid值太大

调低点就行吧?对了。这个CC3D可以用微调吗?

楼主:
你说的感度再高是在CC3D哪里设置?

引用 网友A:
感度太高了,也是pid值太大

你说的感度再高是在CC3D哪里设置?

网友:
此属综合问题,主要是弄清楚原因,电机转速不一至,震动,感度,飞控本身等都会引发这种现象,先试着做好飞控减震且用默认全自稳PID后进一步缩小范围查找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