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的自动调参问题

楼主(2015-08-17):
我的apm今天自动调参过以后,悬停时会有高频抖动,求助各位大神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恢复默认参数  去掉减震  继续自动调参

网友:
恢复默认,多来几次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你自动调参的环境是否符合要求,要是环境没问题就恢复默认再调试试。

网友:
p调得过大了吧,重新调试,或者试试通道旋钮手动调参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确定你自动调参的环境是否符合要求,要是环境没问题就恢复默认再调试试。

旋钮手动调参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