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osd 显示求助

楼主(2015-08-18):
抱歉各位大神,我知道mini osd已经是老生长谈了,但无奈没办法,还是麻烦大家给看下?现在的问题就是: 无论我怎么晃动飞机,osd上显示的姿态线纹丝不动,俯仰角、GPS等等信息都不变化,飞行模式正常变化,电压、电流好像有变化。

飞控是pix mini 和 mini osd, osd 使用图传端12V供电,osd上的pin已经短接,固件刷的是2.2 、2.4也刷过,故障依旧。

MP上开启遥测试过,没有效果。 把数传拔掉后也没有效果,数传单独接在term1口,osd单接在term2口。

osd和数传没有任何连接线,osd 也是用Pal模式的,单可以确认osd没坏,记得以前接apm 使用2.0版本时还能看到油门百分比,接到pix就死活不行了,请大家给支支招,谢谢。

楼主:
补充个图片,使用电池将飞机一边脚架支起来,osd上的姿态线仍然水平。

网友:
搜到卫星没

楼主:
搜到了,gps上蓝灯闪烁了。

网友A:
OSD接到Tel1,数传Tel2(或者不接也可),我的PIX这样接,数传接不接OSD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SD接到Tel1,数传Tel2(或者不接也可),我的PIX这样接,数传接不接OSD都能用

确实如此,昨天请教华硕也说换到tele1试试,回家一试果然一切好了,非常感谢两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