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APM小板OSD可以用在APMPRO上不?

楼主(2015-08-18):
泡泡老师,各位大神, APM小板OSD可以用在APMPRO上不?

网友:
可以是通用的

楼主:
求接线方式 谢谢

楼主:
跪求接线图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接线方式 谢谢

看图 把OSD相应的端口接上
’

楼主:
是这种小板OSD 团购4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种小板OSD 团购48的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应该是可以的

楼主:
七针的接口定义是什么  谢谢

网友:
好强大的飞控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引用 楼主:
七针的接口定义是什么  谢谢

我没用过这个 你去问下卖家就行

网友:
我的意见是不行哈,这个pcb走线变了最主要的一个是你没有办法插线你说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