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7天线问题

楼主(2015-08-18):
请问天地飞7的接收机天线断了尾端,那样会不会影响接收信息呢求高手解答

网友:
多少会影响的 天线都是按照特定的长度设计的 才能达到最好的信号强度 。  建议多做地面测试  以免期望值与实际值落差过大

网友:
天线部分没了只剩地网肯定有影响,你看天线的结构:

网友:
会有点影响 这是一个“套筒天线”   淘宝上个新天线换上

网友:
换天线保险

网友:
有影响,我又一次丢机就是因为这个,天线我自己焊接的,结果立着远了,机器不受控制了,所以建议你最好返厂维修,如果自己技术过关,建议你淘宝一下天地飞接收机天线,购买,一整条,回来焊接上,也就十几块钱一根。

天线损坏,谨慎飞行!我丢机的经验!强烈建议你更换新的。

网友:
会有影响,那是一段铜管!建议更换!

网友:
肯定会啊

网友:
2块钱。换个天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