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楼主(2015-08-18):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b&abbucket=8#detail

此机架复刻国外某款,增加可折叠设计
其实还可以更轻。。。。。。
机身部分
外框打印中  打印机是K800 改造了很多部分了

空机 重量 40g 可能不准。。。。。
加上打印的 52g
假组一下看看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355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7242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8450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1080
发现没有USB孔。。。。。。见到伺候了

电调部分
用了 银燕nano12A 超级迷你 体积小,重量轻,性能好,支持oneshot,没有5V供电,准备了aomway200mw,图传上面有5V 输出,可以节省一个DCDC
去掉电机线
电机使用1306  3100kv, 电机线直接焊到电调上面
热缩管直接捆绑,注意电调和机臂要绝缘,上图看看,我是用电机线挡在电调下面的,绝缘了
预览一下
预览两下(图里的迷你分电板被我切成两半来使用,下面会安装有图)
预览三下 碳纤维板 打印件 螺丝 电机 桨

MINI CC3D 减轻
去掉外壳之后,先把 飞控上面 排针的塑料座 用镊子翘掉,然后用烙铁 一根一根把排针焊下来

预览一下

预览两下

图传部分
AOMWAY 200mw 图传  群友说直接把天线的sma座子拆掉,天线直接焊到图传上去么算了,不过不行呢,直接焊天线不能穿过碳板,所以这样搞了,图传上的sma拆掉 ,焊根延长线

预览一下

接受机部分
我使用富斯9 换了 frsky 高频头, 接收机是开源接收机,兼容的 8通PMW 带PPM 输出, 我使用PPM 模式。 然后把排针都剪掉了,

摄像头部分
某宝上的迷你 摄像头指甲盖那么大, 买了针孔的回来,不小心 电压上高了烧掉, 只能用5V 的,然后又买了个 鱼眼的回来,两个镜头调换了观察了一下,鱼眼的视角太光了, 很不合适,选用针孔的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9043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7328 GE180Z  装机流程 减轻极致 天线,图传,飞控,电调,电机 作者:GE-FPV 9067
鱼眼镜头
针孔镜头

整体预览
180mm轴距
1306 3100kv
3s1000mha
4寸桨
迷你 CC3D
迷你分电板
aomway 200mw+小蓝天线+馈线延长线
总重量应该在257g 好像。。。。。。。。。

网友A:
漂亮!精致!问下楼主电池是3s1000mah25c?官方给的数据是79g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漂亮!精致!问下楼主电池是3s1000mah25c?官方给的数据是79g嘛

是的  我也是以为只有 79g  但是  实际呢, 我懒得说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是以为只有 79g  但是  实际呢, 我懒得说了

官方给的还是带线头,带壳子79g.差的也太多的了吧

网友:
好喜欢 装好后很简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给的还是带线头,带壳子79g.差的也太多的了吧

我称的  有照片

网友:
太牛了  ,实力的象征

网友:
楼主好手工 我也回家拆针去。确实能省下好多高度和重量

网友:
老葛的,小架子帖子要顶的。。。。。。

网友:
小机架精致,什么时后来一段飞行视频更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