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不能飞→铂金30A 刷BLHELI

楼主(2015-08-18):
BLHELI固件一直在更新 一直在修复各种bug
只为找到最适合电调的固件
还有关于油门校准 问题   吧里也有人出过帖子 但是关于油门校准没提

群号:275427528   欢迎模友们进来探讨

准备工具
1.ardunio uno 一块 或者其他只要suite里有的都可以
2.电脑
3.电源
4.铂金
5.杜邦线若干
6.BL 固件和软件

BL最新14002下载地址 链接:http://pan.baidu.com/s/1qWLyqYC 密码:6f15
一、打开软件制作下载器  以uno为例  其他类似
1.1处 要选择你uno所在的com口 非常重要
2.
3.
4.
5.
6.

二、 连接电调

1.连接引脚图

2.我是做个插排 直接焊上

3.uno 插上 usb  电调动力线插上电源
4.在selet 菜单下 选择 B 项

5.然后下头选项才会从原来的 灰色变成黑色 点1位置
6.出现ESC#1 后面一串 说明连接正确 可以进行刷机
7.进去选择你需要的固件 多轴MULTI
8.提示要覆盖 原来固件 选择yes

9.接下来是等待  等6s左右就刷机成功
10.然后 拔掉电源 拔掉 USB 就可以了
三、
1.打包了  上热缩管  没找到无字的  这样好山寨
2.测试  桌面乱七八糟的 练手机 当 测试用

3.测试ok了 贴纸  这样就是BL版铂金30A了

四、关于 BL固件的油门校准
油门最高上电,听到连续的短音,然后是三个上音阶,油门高点纪录;
此时拨到油门最低,提到连续的双音,然后是三个下音阶,油门低点记录;
如果只是校准,此时拔下电池即可,
否则的话再推到最高进入摇杆编程模式,具体的方法很复杂,
需要看BLHeli的编程手册,每一项都有规律的。

网友A:
用好盈的编程卡能刷不。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好盈的编程卡能刷不。

不能  要里头3个触点 刷固件

网友:
铂金的程序不错啊

网友B:
好 确是教案,我就用好盈铂金电调,问BLHELI比原程序有了那些提高。ardunio uno就是下载程序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确是教案,我就用好盈铂金电调,问BLHELI比原程序有了那些提高。ardunio uno就是下载程序用吧。

响应更快  保护更加全面 uno 就是个下载器作用

网友(2016-02-15):
BLHeliSuite14401  ,这个版本也是不是  按照同样方法刷入?

网友:
乐天可以刷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