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mOSD这样改造后接CC3D有谁弄过???????????.....

楼主(2015-08-18):
看见有模友改装MinimOSD(在上面加焊2个电阻1个电容)然后接上CC3D后能显示电池电压(原帖: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04661&extra=&page=1),焊接用电阻电容的具体元器件用材规格、具体焊接位置、能不能有更清晰的图片或说明,没有电气基础的模友看着也是一头雾水,只知道图上有2个电阻(但是不同K值的焊在什么位置)和一个电容,谢谢指导!

网友:
色环电阻,看下图:

上面这个1.1k,下面这个16k,电容是0.1微法,瓷片电容、聚丙烯电容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无极性的电容。

四色环电阻:前二条色环用来表示阻值,第三环表示数字后面添加“0”的个数,这三条色环是相隔比较靠近的,而第四环相对距离较大,最后一环表示误差的。如果电阻色环不好分辩出那个是第一个色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第四环”不是金色就是银色,而其它颜色会出现的银少(只对四环电阻有用,五环电阻不适用)。
例如:
1、红,黄,棕,金  24*10=240欧金 误差为5%
2、绿,红,黄,银  52*10000=520K欧 误差为10%
五色环电阻:第一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一位数字;第二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二位数字;第三道色环表示阻值的第三位数字,第四道色环表示阻值的倍乘数;第五道色环表示误差范围。一般五环电阻是相对较精密的电阻。
例如:
1、红,红,黑,黑,棕 220*1=220欧  误差为1%
2、紫,红,棕,红,绿 521*100=52.1K欧  误差为0.5%

颜色所代表的数值: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金                                    银
                                   0                                   1                                   2                                   3                                   4                                   5                                   6                                   7                                   8                                   9                                  5%                                  10%

网友:
就是一个分压电路,采样电源电压

网友A:
上面的是1.1K ,下面的是16K,另一端连接在一起后用细导线焊在单片机Atmega328的19脚上即可。

楼主:
哦,谢谢各位指教啊!那。。。红色线部门,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1.1K ,下面的是16K,另一端连接在一起后用细导线焊在单片机Atmega328的19脚上即可。

谢谢,1.1K焊接在负极,16K焊接在正极是吗?另外,电阻有没有方向的,不区分正负极吧?

楼主:
这样改造后,OSD除了可以看电压,还能不能显示高度和距离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1.1K焊接在负极,16K焊接在正极是吗?另外,电阻有没有方向的,不区分正负极吧?

    对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各位指教啊!那。。。红色线部门,是什么意思呢??

那个改装电路,其实就是一个按比例把电池电压降到OSD的CPU能识别的程度的电路。
但是这个降压比例CPU自己是不知道的。所以在OSD软件里需要你告诉它,它现在读到的电压表示电池电压是多少。通过调节这个,让CPU记录下这个比例后就能正确的通过分压电阻上的电压推算出电池电压在OSD上显示给你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样改造后,OSD除了可以看电压,还能不能显示高度和距离呢?

现在买到MINIMOSD基本上都把可以直接测量焊盘直接在边上放出了。能直接改装读取的最简单是电压,其次是RSSI信号强度,然后是电流。高度和距离这种需要特殊传感器的数据只能依靠飞控从TXRX传输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到MINIMOSD基本上都把可以直接测量焊盘直接在边上放出了。能直接改装读取的最简单是电压,其次是RS ...

谢谢您耐心的指教!那。。也就是说,高度和距离这2个参数,CC3D和MinimOSD是无法显示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耐心的指教!那。。也就是说,高度和距离这2个参数,CC3D和MinimOSD是无法显示的?

CC3D 在接GPS后应该可以显示高度和距离

楼主:
但是没有气压计啊!

网友(2016-03-16):
我买了MINI OSD ,其他都可以显示,就是电压无显示,那个大哥有遇过?

网友:
我也使用miniosd, 接CC3D,其他都可以正常显示,但电压不能显示,那个大哥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