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电压电流管脚

楼主(2015-08-18):
泡泡老师
下面应该怎么设置
传感器那边设置的是4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75&extra=

老师这个帖子看了  貌似 选择402后  电流电压管教就自动选着12,13了

网友:
你动那里干吗?
PIX的话传感器那里选择404,自己输入实际电压校准。
修改电流时,改第6行的数值,直到电流和实际测量到的电流相同为止。
我好多教程里都有提到过如何校准传感器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