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飞行.航拍画面就抖动.悬停却极稳....

楼主(2015-08-19):
前部分是移动飞行. 大概15km/h...后部分是悬停.

硬挂

网友A:
先硬挂看一下,是不是机架震动过大的问题,如果硬挂果冻不明显,那就是云台的问题。

先调大云台的电机功率,如果还是抖,调整PI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硬挂看一下,是不是机架震动过大的问题,如果硬挂果冻不明显,那就是云台的问题。

先调大云台的电机功率 ...

我上传了硬挂部分. 帮忙看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上传了硬挂部分. 帮忙看下. 谢谢.

硬挂效果可以的,感觉机架震动还可以改进一点,不改也没关系。

云台调参软件先把电机功率慢慢调大点,电机功率大抗风,不要太大,否则画面会显得生硬。再不行,试试看PID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