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部分报废的酷点5200 35c电池啊!

楼主(2015-08-19):
手里酷点5200 35c 6s电池坏了一片电芯,谁有部分怀孕或者损坏的酷点5200电池只要有一片电芯性能ok就行!谢谢啦!

网友A:
坏一片只能拆掉一片当5s用了,别指望换一片上去,内阻不一样,充放电速度也不会一样,后果会把原来5片一起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坏一片只能拆掉一片当5s用了,别指望换一片上去,内阻不一样,充放电速度也不会一样,后果会把原来5片一起 ...

现在坏的那片就是放电速度比其他5片块,如果换同型号电芯应该问题不大。内阻不用考虑了,只要差别不大就行。你可以试试新买回来的电池,内阻也是不同的!主要不想改5s,不然就不费劲折腾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坏的那片就是放电速度比其他5片块,如果换同型号电芯应该问题不大。内阻不用考虑了,只要差别不大就 ...

充放电次数影响电芯内阻慢慢变大,一般一块电池电芯间内阻在0.1至0.3毫欧姆内,超过1毫欧就会出现用完后各片电芯电压相差较大,要是能找到内阻非常相近的电芯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放电次数影响电芯内阻慢慢变大,一般一块电池电芯间内阻在0.1至0.3毫欧姆内,超过1毫欧就会出现用完后 ...

谢谢啦!主要还是考虑性能不是太差的电芯肯定要比那个坏的电芯好  那片电芯是炸机后有个损伤,稍微鼓一个角。但愿可以找到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