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飞机故障

楼主(2015-08-19):
   不久前买了一架大型直升机,到家后充电,说明书说充电器闪绿灯,就算充饱了,可是充了7个小时,充电器也才是绿色的灯,没有闪,我就拿去玩,结果油门按到底,才飞1米高,1米高飞个几秒就自己掉落到几厘米高,每次都是,没玩几次后,只能飞几厘米,我以为是电池问题,就网购电池,5天后电池到货了,我用新电池去试,还是飞不起来,大约过了1个多星期,拿飞机去找老板,结果老板还说遥控器被我弄坏了,怎么可能啊,老板把遥控器拿去厂家修,4天后 还是不能飞起来,老板又说翅膀短了,又等了好多天,今天把飞机拿回家,发现翅膀没有换,还是飞不起来,

、我想问飞机飞高几秒钟就只能飞几厘米 是什么原因 谢谢帮忙

网友:
是充电器有问题电池没充满电吧,用万用表量下电池

网友:
这种情况你因该上个图

网友:
看老板推迟的样子 这情况退货或者换个好的补点钱也比他找各种借口好
几秒钟只能飞几厘米   有很多可能的原因 电机坏了 控制坏了 等等

网友:
大型直升机?
多大的直升机?
翼展是多少?
单桨还是双桨?
有刷还是无刷电机?
锂电还是铁锂还是镍氢电池?
三通还是四通还是6通道?
1、电池内阻过大,电量充不进去,2、充电器坏的,3、有刷电机退磁了,3、山寨玩具,只能飞那么一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