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ck定点模式失控

楼主(2015-08-19):
第一次用pixchak飞控,450四轴。默认参数下,试飞手动模式和自稳模式正常,然后换定点模式起飞,飞机离地就特别快的朝右前方飞起,到30米高度左右,没来得及切手动,压油门直接坠毁。求问一下这是什么情况。

有飞行日志,懂的大神帮我看一下,谢谢了

网友:
gps定点模式吗?当时搜到几颗卫星呢

网友:
Gps丢星,罗盘被干扰,导致瞬间漂移。你在哪里飞的,高压线,信号塔,金属矿区,小区都会有干扰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