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降落问题

楼主(2015-08-19):
大神  麻烦帮忙解答下  为什么cc3d 在f450机架上 飞的时候  往下慢慢拉油门 它总是一下子就掉地上,摔的哥哥那叫一个心疼啊
是什么原因让它这样了?

网友:
调整一下遥控器里的油门曲线 让最后这段的油门曲线平稳一点

网友:
450機重應該不輕~ 這個往下掉的效應~會隨著越重的重量而越大~
建議下降時~油門不要那麼快往下收油門!
降落的油門收放點要慢慢練習~久了就會精了!

网友A:
看看通道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通道是否设置正确

接收机上第三通道是油门,可是再cc3d地面站软件里面遥控器设置里面,油门却不是第三通道,和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cc3d没有气压计,不能定高,所以你懂的

网友B:
CC3D你可能是没校准油门行程,如果校准了行程,就是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然后教你个方法就是降落的时候,不要一味的下拉油门,如果下降的速度快,可以适当的推油门,可以很柔和的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你可能是没校准油门行程,如果校准了行程,就是油门曲线没有设置好。然后教你个方法就是降落的时候,不 ...

大侠,油门曲线怎么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侠,油门曲线怎么弄

在遥控器里设置啊,你是什么遥控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遥控器里设置啊,你是什么遥控器啊?

d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