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刷SUV固件给APM/PIX输出6段开关设置方法

楼主(2015-08-19):
先进模型设置的混控

我们选择8通作为3段开关的输出

增加

我们选用右侧的mix三段和ail dir两段混成6段开关

比例100

后面两个比例是60和20

最后输出看下是否正确

网友:
我可以刷固件了

网友:
有没有刷suv 固件链接?

网友A:
有没有刷固件的教程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刷固件的教程 ?

回头上个刷固件的教程吧。不过记得论坛里面好多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头上个刷固件的教程吧。不过记得论坛里面好多啊。。

没找到,上一个全一点的,最好的软件都带上,我等你上了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找到,上一个全一点的,最好的软件都带上,我等你上了刷固件。

好滴。我还得先把配置备份了。然后刷回原厂。才能再刷SUV固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滴。我还得先把配置备份了。然后刷回原厂。才能再刷SUV固件。

刷原厂也一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原厂也一起来。

好吧。。

网友(2016-01-20):
没看懂 是不是三个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