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天地飞遥控兼容富斯接收!

楼主(2015-08-19):
嗯。入魔也快三年了,一直是用的天地飞,有72mhz的天6,有2.4g的天6.直到去年换得天8x。
其实一直用的好好地,就有一次手贱给搞坏了,返厂维修价格挺公道的,售后服务也很好。
作为忠实的天地飞的粉丝,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就一点不能接受:接收机太特么贵了!像我们这种穷学生,一个6通就得在好几个飞机上换来换去。

所以得有解决办法啊,想过用72mhz的高频头,接收便宜,但是每次飞都得把天线拉出来,太烦。要是忘记拉就歇逼了。
然后想起了mx3g里一位大神自己做的富斯高频头,找出帖子看了一下,只要stc15f104w的单片机和a7105的无线模块就好了。
单片机有好多,但是无线模块呢。找了好久,找到以前玩车的两通遥控器,是富斯协议的遥控,所以我断定这里边肯定是a7105模块。拆出来一看,果然是的。说干就干,先用面包板做了一下实验。非常成功。

先来视频
?firsttime=0&from=y1.4-2

可惜的是我只有这个三通的车用接收,用来飞板机足够了。改天买了无线模块做8通的接收。明天去拉距看看。

正式开始了制作,制作过程很少拍照片,将就着看吧。要是有啥不懂得可以问我

网友(2015-10-03):
其实富斯的高频头有的可以直接使用,就像t6,我拆过,里面有内置协议!
其实7105高频头也不那么的好,接收机也不算便宜!

网友A(2015-08-19):
这么牛!自己做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牛!自己做高频头?

是的。

网友:
顶楼主的diy精神,我的华控也加了7105,从伟力控里拆的,7105本身就是高頻头,只是要有支持的协议才可以使用

网友:
做好屏蔽

网友:
这个棒!同天8玩家,期待拉距测试

网友(2015-11-08):
我是天9,可以用吗?

网友(2016-02-12):
也想仿制一个,对那五针接口的定义有疑问
拆了不少东西之后总结出来的是:
1 PPMin
2 V+
3 NC
4 GND
5 NC/FM输出     不知道对不对,帮忙检查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
顶  拉距 后  来过教程三  造福大家

网友(2019-07-30):
大佬可以吧 接收机的固件分享一下吗

网友(2021-11-19):
这个很厉害啊……走线还可以提高一些

网友(2022-01-03):
请问有程序吗,找了好久只找到了电路图

网友:
楼主是个人才,鉴定完毕!以前改装d7e的时候经常会碰到nrf24l01,cc2500 ,al7105等等,按照楼主的思路,我是不是都可以试一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