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 PIX自动调参炸鸡

楼主(2015-08-19):
      首先感谢泡泡老师和半仙给我测试机会,因为刚回家飞控装上没两天,前面默认参数都飞的挺好,今天自动调参一下就炸了。原因还在进一步研究中,看了日志但没记录全,视频有6分日志只有4分,但日志也没错误记录。调参完就感觉四轴有点前后摆,定高模式下,忘记了调参开关是开是关,推杆调整一下位置就发现明显的摆动,发现不对切定点结果定不住越来越摆无法控制由于高度不高刚切自稳也稳不住就挂树上了。不知道是哪扯拐了。以前用APM PIX也经常自动调参,定高模式下调参结束调参开关打开关上都能保持自稳,也是可以调整位置的。这回就怪了。幸好损失不大,就是桨有磨损,机臂裂了一根。

网友:
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A:
白色方块是什么,飞控,单进出线太少了。菜鸟少见多问。

网友B:
前后摆动幅度越来越大 姿态校准过头 角度越来越大
测试时机子最好不要挂云台 自动调参最好在无风的情况下进行 调参过后手感会偏肉 建议自行调整

网友:
炸炸更健康

网友C:
自动调参的话,调好后 重心不能变,重量也不能变,否则 呵呵 很有可能炸机~~
我之前也调过,当时是很好 但是后来飞第二块电池就炸了,电池容量大了 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色方块是什么,飞控,单进出线太少了。菜鸟少见多问。

micro PIX飞控,泡泡老师给的送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摆动幅度越来越大 姿态校准过头 角度越来越大
测试时机子最好不要挂云台 自动调参最好在无风的情况下进 ...

经过与泡泡老师一起分析,因该是自动调参未结束,PID不对 俯仰横滚PID没有锁定,今天装好按默认参数飞非常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动调参的话,调好后 重心不能变,重量也不能变,否则 呵呵 很有可能炸机~~
我之前也调过,当时是很好  ...

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后摆动幅度越来越大 姿态校准过头 角度越来越大
测试时机子最好不要挂云台 自动调参最好在无风的情况下进 ...

准备默认参数飞了,不折腾了,云台差点炸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与泡泡老师一起分析,因该是自动调参未结束,PID不对 俯仰横滚PID没有锁定,今天装好按默认参数飞非 ...

嗯 有可能 祝爽飞 哈哈!

网友D:
飓风的2216电机么?不过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飓风的2216电机么?不过载么?

50油门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色方块是什么,飞控,单进出线太少了。菜鸟少见多问。

micro PIX飞控,泡泡老师给的送测
谢答疑。

网友E(2015-11-16):
你的运气真好,损失不大。我的APM2.8飞控在定点模式下稳不住(自动调参结束后)直接掉下来挂在树上。四个电机座都扭断了,浆全废掉,有两个电机从内部把线扯断了,损失相当惨重!!现在还没找到原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运气真好,损失不大。我的APM2.8飞控在定点模式下稳不住(自动调参结束后)直接掉下来挂在树上。四个电 ...

看日志有时候能找到原因

网友(2015-12-25):
用的什么云台啊

网友F:
自动调参的话,调好后 重心不能变,重量也不能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自动调参的话,调好后 重心不能变,重量也不能变

确实如此,自动调参PID具有针对性唯一性